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好心人帮我看看花屏结果

楼主(2009-11-04):
有一块双128铭瑄X550的显卡花屏,测试结果如下,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好心人指点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了。显卡无掉件,双面8片颗粒的。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70/M22 A12b (0x5b6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39 MDB0 16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A通道,B通道都有坏位的可能性小
找到相应的排阻量一下
不然就加焊GPU
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的指点,排阻我都量了,GPU也重新焊接了,还是这样的测试结果。最后实在无奈我只有带着结果来求助了。

网友:
那就换显存试试吧~~再不行就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