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HP52O 没CPUVCORE 电压

楼主(2009-11-04):
HP520
板号 LA  3491P
用可调电源 自动上电电压从0.01 到0.10  然后反复这样掉电又上电
3 5V  内存供电都有 MAX8770控制 VCC VDD TON 电压都正常 但——VID6没电压
CPU其他供电电感电压正常 就是PL17 18 核心没供电是VID0
但是也没短路 MAX8770也换过一个 还是不行
现在的问题是掉电又上电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不知道该往哪查了
请教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忙啊
上边是VID0__VID6
现在首先掉电又上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因为不知道详细时序  还有英文还看不太懂不知道哪个是下一级的信号了

网友:
重点看看CPU供电控制芯片的外围电路,供电是不是都有,控制命令是不是正常传达到

网友:
CPU好像都没有工作,

网友:
查 开关背面的SC411,这个是产生VCCP电压的,它坏了 ,

网友:
CPU没有工作

网友:
我刚修好好一台520的机器,也是反复上电和你的这台有点像。我那台是VCCP的电压出不来。打电阻有短路。换了北桥就好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多谢大家
我查了半天 板子还没修出来
仔细查了下 CPU供电芯片周围 发现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信号的电阻无穷大 换后还是那个现象
VCCP电压我今天查了下 也有开启啊
CPU肯定是没有工作 就是少一组VID供电  导致内核没供电
但是上电又掉电 反复的故障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恩明天看看 那个SC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