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89FD显示器开机亮黄灯之后闪红灯黑屏

楼主(2009-11-04):
爱国者789FD显示器开机亮黄灯之后闪红灯黑屏没显示、、接信号上去也是一样、、红灯闪得特别快、、、电源部分电压正常、、韩管中间那个脚没有电压输出,请问如何检查韩部分电压、、、我是维修新手很多电压部分不懂请教大家帮帮忙、、、韩管是正常的、、、、

网友:
典型的负载短路现象,用万用表一路一路的量次级各路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一般哪个部分短路的多、、、、

网友:
行管C极无电压,可短路行推动变压器次极绕组,并在C极上带100W灯泡,看电源是否工作。。。。。。估计高压包挂了

网友:
开关电源后端短路了  二次电源可能比较大一些

网友:
先查行管,看有没有击穿?

网友:
我也遇过这种现象的。没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