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求救关于小区宽带

楼主(2009-11-04):
现在出现问题如下:
这个小区家庭都是一根网线拉到家,不需要猫拨号,网线插上电脑,然后用电脑上面的虚拟拨号,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拨上去。
然后插上路由,出现的问题是,只能一台电脑上,另一台电脑就是上不去。请教小区宽带的设置方法谢谢,在线等。
我尝试了好几种方法偶尔可以2台电脑同时上,但是第三台搞死上不去了。
我是这样操作,现在路由里面把账号密码都输入进去,用A电脑可以上,B电脑基本上不了了,先把A电脑网线拨掉,第二台马上可以连接上,然后在插上A电脑,就这么反复操作,偶尔可以两台同时上。

网友:
路由绑了MAC地址没有呀

网友:
绑定了没用

网友:
是有线通吗?我以前在苏州天宏广场给一家公司搞过,它一根线只认一个MAC地址,我搞了1个多小时才搞定

网友:
是小区宽带,不是有线通,有线通只要设置动态IP,然后克隆一下IP地址就搞定了。我的是小区宽带,也要拨号的。 看网上说搞双网卡,可是关系我的是联想一体机,网卡装哪?还有一台笔记本我网卡装哪呢,我郁闷。

网友:
有些宽带是限制了路由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一台做代理机,连上网下面再接多台,那样就只是有台要长期开着

网友:
应该是小区服务器限制了路由,你想装双网卡不难,USB的就简单嘛。建议你不用路由了,用共享卫士一类的试试,不用增加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