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请老师傅们指教

楼主(2009-11-04):
CPU假负载怎么用啊,怎么叫 假负载打数据地址线阻值 这个问题不太明白,请老手们指教,最好说的详细一些,以免我们这些新手听不明白
cpu

网友:
假负载上不是都标出来了吗?买了用了就知道了,对地阻值就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量对应的点就是了

网友:
假负载上面都有字的,带灯的那些还有说明书

网友:
在论坛上搜一下假负载的使用

网友:
没见过假负载觉得假负载是个很抽象的东西。 真正买了,你看见了,自然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才几块钱一个而已。

网友:
见了用了就知道了 说还真有点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