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

楼主(2009-11-04):
别人的一台液晶显示器在他家里过三五分钟就黑屏一两秒,在我家里一切正常,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有的电容爆了会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的

网友:
另外可以多接几台电脑主机试试,确认一下显卡有无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客户的显示器在别家都不开机,在我店里一开就行,看着毛病是没法修了,后来打开后壳,听到有丝丝响声,仔细一看,电源8角贴片附近有一个贴片电容两瓣了,换上后没声音了,客户当时在场看着收了他40元,后来没再找我,说明就是贴片电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