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液晶,有波纹

楼主(2009-11-04):
在无信号时,显示的无信号字样上没有出现水波纹,启动后就有平行游动的波纹,像是有信号干扰一样,别的都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上爆电容了

网友:
经检查没有爆电容

网友:
屏线擦一下

网友:
见过一列现象相同的机子,是电源上的电容爆了引起的

网友:
大家能不能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