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S5200 图纸

楼主(2009-11-04):
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插上电池就掉电。怀疑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所以求图纸 。ASUS S5N图纸

网友:
电池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不能充电,接电池,接适配器,2秒左右就掉电。直接为待机电流0.02,然后需要把电池拿了才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