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e笔记本开机就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2009-11-04):
T10E(852GME)芯片组的 故障:开机就进入待机休眠状态,屏幕暗的 请问题是EC(IT8510E)的问题吗?44脚为LID#控制

网友:
44脚怎么了?问问题要说说清楚。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要说的是什么

网友:
几个月前遇到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
如果休眠键没问题查下休眠电路看看

网友:
LID被拉低了吧

网友:
44脚LID#电压3.3V 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