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常见问题,我除了重装没有办法

楼主(2009-11-04):
第一个问题:在启动XP经常出现<“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windows无法启动;\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您可以通过使用原始启动软件盘或CD-ROM来启动windows安装程序,以便修复这个文件,在第一屏时选择“r”,开始修复> 这种情况,不是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的话,大家如果不重装系统,怎么解决?
第二个问题:启动到桌面只剩一个桌面背景图,大家都怎么完美解决的?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故障,都软件造成的,怎么样修复而不重装系统呢?

网友:
软件的问题不值得较真,重装系统即可。关键是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网友:
同意楼上说话,可是该知道的还是要知道,有好多客户不让你重装。

网友:
不是系统就是内存的问题.遇到很多次

网友:
第一个多数都是内存问题,我们都是重装的,想不从装可以用安装版修复,第2个问题是中都了,这也是得重装的,想不从装也是有办法,就是很繁琐!要先备份它原来的XP,再重装,杀毒,用PE把现在XP的文件覆盖原来的

网友:
我碰到很多因为插的两根条子不兼容而引起弟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硬盘引起,弟二种是中毒老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explorer.exe这个进程和你系统内别的进程有冲突,第一个问题很多时间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办法只有重装

网友:
先排除内存问题,这个情况多数要重装,修补过很多都不行。

网友:
两个问题都碰到过的,第一个很多都是硬件引起的,如果是软件的话,修复注册表,第二个是explorer.exe的问题,可能是病毒引起,两个都要替换原系统文件,不如重装来的干脆

网友:
重装省事些,系统运行更快,现在GHOST装很快,难得劳那个神了

网友:
确定是软件问题了.不想重装可以到干净的系统里面拷贝一个文件 进PE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不过  话说回来是软件问题的8成也没用 说不定少很多文件.还是重装的好.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好像GHOST的系统多些,遇到了没办法,只好重装了,不好说是中毒还是GHOST系统本身的缺陷.
第二问题08年初的时候也经常碰到,那个时候是冲击波横行的时代,病毒感染了系统加载桌面项程序explorer.exe,以至于在装了瑞星杀毒软件的系统上(不知道安装其它杀毒软件的会不会也出现?)被拦截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按"ctrl+alt+del"键调出任务管理器,新建一个"explorer.exe"的进程即可.不过这个办法有点麻烦,有客户反应每次进系统都要这样加载,也有客户反应只加载一次就成功了的;当时还没想到解决的办法,要彻底解决也就只好重装了.后来冲击波有了不少专杀工具,所以这种事情慢慢的也就没怎么发生了.
还有试过因为explorer.exe被病毒感染的太利害而被杀毒软件列进了隔离区,以至于无法新建进程的,解决办法就是到其它能正常启动的电脑上复制explorer.exe这个文件,进PE覆盖原文件,然后在重启的时候进安全模式杀毒,重启后就解决了.

网友(2010-06-20):
谢谢各位,关键是有时候客户不要求重装,所以想学习一下软件修复技术

网友:
第一个问题 我今天也遇到了  因为客户要求别重装系统 捣鼓一下午也没有好!
我是这样修的:
1,用DOS启动盘启动系统,或者启动故障恢复控制台。下面两个方法可以任选其一:

  a)用Dos软盘、或者Dos光盘启动系统到Dos提示符状态。

  b)将 Windows XP 安装光盘插入 CD-ROM 驱动器,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选择从CD-ROM驱动器启动计算机,等待出现“欢迎使用安装程序”屏幕时,按“R”键启动故障恢复控制台。按照提示,选择操作系统所在分区,然后正确输入管理员密码(如果密码为空,直接按回车键),即可进入命令提示符方式。

  2,手工键入如下命令:
c:
  cd\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system system.bak
  del system
  copy c:\windows\repair\system
3,重新启动系统后重新安装所需的硬件驱动或者部分软件。
悲哀的是重启后电脑不能上网 没有本地连接 只好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还是从做系统吗

网友:
ghost系统 下REPAIRE通常都是空的,即使是有的话还原了,大多数软件还是要重新安装,第一种错误可能是真正的注册表文件损坏或者内存硬盘问题

网友:
第一种现象大多数是没有正常关机引起的(停电、关机未完成就断电),只有极少数是内存原因,一般都是重做系统或还原
第二种最快的方法还是重做系统啊,那个新建explorer.exe的方法很难让系统正常,因为病毒还没有清除

网友:
内存故障也会出现楼主说的状况..我都遇到过...

网友(2013-10-05):
第一个问题,可以试下重做系统引导修复。第二个,用资源管理器手动加载explorer.exe,然后再修复系统。

网友:
重装直接又有效率,首选。其它的又麻烦又费时间,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