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跑41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04):
一块ECS代工的联想主板k8M800-m3跑05、b0、41就过不了了,清洗内存槽又可以过内存了在等半个小时又过又跑05、b0、41求助各位大佬了。。。。。。。。。大佬们速回````小弟定感激不尽````````

网友:
1.确定 CPU 内存是好的
2.测内存供电 时钟
3.刷新BIOS资料
4.BIOS 到I/O的线路正常
5.更换 串口芯片 I/O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烤过北桥就好了,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只需重新刷写BIOS就好了。

网友:
重复码一般刷bios搞定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坏多些,再查键盘。。。

网友:
我在测试内存时也遇到过,有可能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加焊CPU座或者北桥,再不行就是BIOS问题了,BIOS的问题占的比例较大。

网友:
bios坏的几率比较大点

网友:
跑41应该和BIOS有关吧,楼主还是先刷下BIOS吧

网友:
你上内存假负载打一下系统管理总线,看是否是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修过两块这个板子,都是南桥下面RN15,系统管理总线的上拉电阻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