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液晶940N

楼主(2009-11-04):
刚接到一个19三星的液晶显示器,不接VGA线电源灯就会一直长亮,接上VGA线之后灯就马上熄灭,然后接电源按一下灯亮一下但不能点亮,换了一个VGA头子,但还是不行,希望各位师傅能告诉小弟,小弟还是一个新手。谢谢!显示屏是好的。

网友:
拆开机子看看电容是否鼓包,不过电源板和高压电路部分的机率可能大点

网友:
里面我折开了啊。没有鼓包啊。全部都是好的。到底要怎么修啊忘各位师傅教一下啊。

网友:
去掉高压供电,加电开机看看屏是不是暗显,如果是,高压板坏,如果不是,驱动板坏

网友:
哈哈,这回你找对地方了,把显示模块的电容全换掉就好了,不是电源模块,我修好过两台着样的,很简单

网友:
高压电路故障,查高压板呀

网友:
程序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数据线的数据处理芯片坏了吧,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也是这样的识别不到信号的就是换了那个数据处理信号就OK了

网友:
兄弟!可不可以把程序读出来,我这儿需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id1167796
36楼,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很多都是程序坏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