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10 诊断卡跑4D 不动了

楼主(2009-11-04):
HP NX7010 开机诊断卡跑4D不动了
显卡与主板接口都加焊过了,ati9000 的显卡芯片也换过了,结果还是一样的。有哪位高手修到过此类问题?
这是BIOS的问题吗,因为没有这种BIOS芯片的转接座,BIOS没刷过! 在此求救了!
芯片

网友:
没有人有类似情况发生吗?

网友:
跟4D的时候,电流是跑多少呀?主板的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电流0.55A .各部分电压都正常,把显卡板取下来,同样跑4D

网友:
补充一下,跑到4D己经读过内存了。

网友:
4D度过内存了吗?确定读过内存了那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如果你拆了显卡还是跑4D证明根本就没有读显卡!最好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俺要再来拜帖..先留个印..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