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P-A7G不上电求助

楼主(2009-11-04):
此机故障为不上电,~,查IO。。发现IO无供电,IO型号为8712F-A  IXS,,IO供电脚,跑线发现并不连接3VSB,,也不接5VSB,,不接5VDUAL。,,跑线只发现其接红5V?那么IO在待机下无供电如何完成上电的,,没找到其它供电来源,现在的高端板,IO供电一般来自3VDUAL。怎么这个就不是了么,决不是断线,,,,请高手们,发言讨论一下,,或求图纸一份弄个知晓.先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就不用图纸了吧,先强行加电看哈,强行加电都灯不亮,就没修头了
跑线看是io关开机还是南桥或者专用芯片,

网友:
还是先换I/O试试,看看待机电压出来不?

网友:
以上网方全试过了,,,IO早就换过了,,强电电,灯亮,,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拆 IO。一样没电现在,我们要找的是IO待机下的电压源,,,,,,,,,

网友:
你查看下I/O旁的小电阻看下正常不。特别是阻值小的

网友:
呵呵楼主修板很有思路··如果3VSB 5VSB等都没有或者跑不通··那先用笨办法 替换法把可疑的 替换一下
菜鸟愚见··

网友:
可能还是存在断线

网友:
小电感待根本就不用想,我是通过IO的VCC脚位跑的线,,我已经说了,我只跑到了红5V,如果真是能过小电感过来的,怎么会跑线,跑不到呢??

网友:
这是映泰6100的图纸
我看了看IO是用的8712FI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了!BZ是不是看错了!他那板是945的啊!怎么发个6100的上来了啊!

网友:
先谢过孤帆版主,,我先看看电路上有没有共性

网友:
感谢孤帆版主,。。我看了一下图,,证明线路确实和我分析的一样,,只有一个红5V接到VCC上 ,,这就不明白了,那IO待机下如何工作的,,??   忘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