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从EC-ED不亮

楼主(2009-11-04):
V星845主板刚开始电容爆了,换过之后主板检测卡就从EC跑到ED  ,板子不亮,请问是哪里问题!检测卡先跑C1.D3,之后就是EC-ED

网友:
估计到内存了,按内存不够修
主要检测内存供电 时钟,正常的话压下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条不行,还是先刷BISO 先.

网友:
把BIOS清零,然后再试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过,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再说。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

网友:
建议您换一块内存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