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200电源板维修?

楼主(2009-11-04):
电源IC  是1200      开始是炸电源了   维修后电源输出14V   5V都正常了    但接灯管就是点不起来 ,亮一下就灭了 接上灯管后14V电压降到了8V     (已经排除不是高压板的问提)    光藕试着换了  故障依旧    0.22的过流检测电阻换了故障依旧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高手们支支招哦

网友:
是电源还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查初级反馈回路及次级滤波电容

网友:
查灯管了没啊,灯管不全好的话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芯片周围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光耦附近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的稳压环路,特别是几个贴片的晶体管!

网友:
换个高压板先看看 能用就不是电源的问题  不能在修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