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754EXP-VC的怪问题。

楼主(2009-11-04):
一直都跑C1,量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内存92脚没电压。
现在没思路了,不知道92都经过什么到什么啊,请各位给指点下。。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系统时钟总线一般经I/O 时钟IC 南桥 你跑跑线看有没开路

网友:
刷BIOS试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