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B7T3 求助

楼主(2009-11-04):
有一台B7T3

Q759 Q760 这组的C5707 烧坏 还有PF751 更换后测量 各路阻值正常。上电出现LOGO后黑屏,断电测板Q759击穿 更换后继续测没有发现问题 上电 继续烧 更换上级控制Q751 故障依旧   把Q753 Q752 更换还是原故障  最后吧 高压包 灯管都换了 不管用。。。
求助大家帮帮忙 。

网友:
传整机图纸来看下,这张不清楚。

网友:
你那电容也要换了它

网友:
仔细看一下那两个圆型电感,0.22的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4楼 (仔细看一下那两个圆型电感,0.22的电容是否失容)

看图是两个0.1U的啦

网友:
上面的二位,别动不动就让人发图,这个得看经验。
我曾经修过一台和LZ一样的故障,也是C5707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一看原来是通病,看了评论原来这就是娘胎里的病,设计问题。。别人建议用其他型号代换(哎,早就忘记型号了,我空间里的日志估计408704509)

当时我代换了那个型号后,试机一天没问题,送客户家不到一天那个管子又出现问题了。。后来仔细想想看看评论,(本来都打算换高压板了)想想估计是高压板引脚虚焊造成的。。二话不说直接烙铁加焊后又换上那个三极管。。  连试3天 送客户那里,,,,哎呀  到现在都没有送来

网友:
我刚刚在空间里看了下,建议LZ别用C5707代换,最好用C2040,C5706,C5708,D1804代换   C5707的功率小,  要换的话就两个一起换,换完后 给大焊点多加电锡。。。  保证OK。。HO~HO~

对了  一定要测好 管子各个极性啊,,有的和C5707正面看不一样。。。   不然会保护的

网友:
d506 可以的! 看看没问题

网友:
改装一个高压板吧,维修讲究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