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04):
有两块PCI-E的显卡,一个是7300GT,一个是7600。插上后黑屏。测前面的MOS管,一个管的S极接地,D和S极这间的阻值只有不到10, 是哪里短路了吗?请高手指点。。。。
显卡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阻值只有不到10是正常的

网友:
哦,不到10正常吗?还有就是显卡芯片后面的电容两端阻值也不到10,这也正常吗??

网友:
G73系列多数都是GPU坏和GPU假焊多,如果是三星显存的话.显存也坏得比较多

网友:
这种系列的卡,如果测到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GPU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测了一下,开机跑到7F,但是就点不亮显示器。其他各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请高手指教!!急啊

网友:
用BGA的专用焊膏加焊(无铅有铅是不一样的焊膏)

网友:
维修要从供电开始 查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时钟,再BIOS一下,不行再加焊GPU

网友(2009-12-13):
建议楼主加焊一下GPU核心,应该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