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USB不可以用

楼主(2009-11-04):
今天闲的没事吧自己电脑的主板拆了下来修下板载USB,量的USB数据线没得阻值跑线路没跑出来,直接压南桥,开机不跑码,无复位信号,晕了,量的32.678电压为0.65 0.06 时钟.96 0.96,心想可能是时钟有点问题,加焊后直接不开机,汗水出来了,量的OI一切都正常,郁闷了,心想论坛上有高手说用自来水洗下可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用水冲了烘干故障还是一样,心想完了,这下没电脑用了,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32.678晶振电压低了再压了下南桥搞定 哈哈 量的两边电压1.2 和1.26,心想下次USB全环了也别修了,经验总结:USB能不修就别修 南桥晶振还是要用显波器管用
  有高手可以给我点建议

网友:
一朝被蛇咬,是您怕井绳!!这怎么能学好技术呢?您不是搞维修的吧?您这下知道我们搞维修的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吧!技术的背后是维修者用时间甚至血汗换来的!!

网友:
自来水洗?第一次听说,会不会氧化呀?

网友:
USB接口都搞不定啊

网友:
USB数据线没得阻值,一般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USB没阻止要先跑线 别动补动就搞桥 2楼的凭什么说我不是搞维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