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D的电源芯片驱动!

楼主(2009-11-04):
谁知道型号多少啊?主供电芯片是ISL6312!我这边的一块板子上是ADP2503的好像!但是看一些说明,一般陪ISL6312的是6012!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你找什么的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就是电源驱动板!在CPU的上面!ISL6312只有3相供电,还有一相供电时靠电源驱动供电的啊!

网友:
驱动要具体分析下,不行从论坛找找电路原理去比对一下

网友:
我换了ISL6312后,老烧上管!原来没换也输老烧上管!我怀疑驱动那个管子被人换了。原来的那个没有被击穿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