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无线网卡驱动装不完全

楼主(2009-11-04):
无线网卡拿到别的机子可以用。机子已经重新装完系统还是不行。自动安装驱动提示有驱动错误。USB口可以用的,用移动硬盘,U盘等都没有问题。晕了。

网友:
那个不用装的啊,插上就有!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
可能是杀毒软件拦截了,先关了杀毒在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