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南北桥虚焊怎么做的?

楼主(2009-11-04):
我是个菜鸟。做了不少主板。成功不多。特别是对于桥虚焊。基本上一做就挂。用风枪吹3-4分钟。取下桥就短路了。真菜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向大家学习下。
我下面用的松香水(我自己配的)上面也用毛笔刷了松香水。用的是安泰信8205热风台。速度是3。。温度是330度。应该可以吧吹了一般3-4钟。这样吹覆没问题吧。可是拿下风枪就挂了桥,用万用表一量1117给桥供电的短路。心想完了。应该就是下面焊锡连了。怎么办。

网友:
买台bga焊机吧,别再重复发帖了。上一个我帮你合并了。

网友:
大哥。。偶现在还买不起,太¥。。没有其它的方法了。真是郁闷。。。

网友:
便宜的BGA机有2000多的,也可以用啊

网友:
买焊膏吧  松香水易挥发  我都用焊膏的 很少不成功的

网友:
要用好的焊膏.最好用BGA机器.风枪成功率不高

网友:
买不起BGA机的,就把土炮功夫练好,土炮牛了,自然别的就牛

网友:
最好是用BGA焊机,风枪温度太高,显示330度,实际温度到400都不奇怪,不短路才怪。

网友:
省钱能办事的套路:大盒的焊膏(我这边浙江绍兴5块一盒),下面用 锡炉(好像论坛上的大师张先生推荐的淘宝有卖45块一只电炉,上面用不锈钢饭盒盖化锡棒大概3根150元) ,上面用土炮(好像90块一个号称带温度显示)加热。
过程:电炉两边放两个废电源搁主板,主板清洁一下,要加焊的芯片上先上好焊膏,上面放个五角硬币,等电炉热了主板搁上面正好还有2~3公分距离,等锡化了,下面加热也差不多了,用土炮(调300度)在上面加热,大概1分钟用镊子轻轻碰桥,等桥活动了就关土炮,锡炉。

网友:
我过去用松香水+安泰信风筒,但成功率很低,在加焊时有时松香水还会发出一种炸声,听到这种声音基本没撤了,另外松香水易挥发,锡温度还没有达到,松香就挥发掉了,现在我一狠心买了BGA返修台,另外用,成功率很高,如果你没有BGA机,最好用无铅免洗助焊剂,成功率可能会高一些。

网友:
对啊,最好还是用BGA,如果要做专业就得舍得出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

网友:
我换南桥都是用风枪吹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温度!BGA机都是一样``

网友:
和我一样呀,用风枪吹下来个网卡芯片,没想到原来还通电,芯片吹下来后电都不通了,郁闷死了

网友:
1、温度高了。
2、板翘了。

看到有一款同江390,不知好用不。

网友:
有BGA成功率会很高,用风枪很难搞好,有时成功了用不了几天又坏了,不利于自己的生意,长久发展,BGA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
温度太高了,有铅的溶点是210 无铅是230.你搞到330 还吹几分钟不挂才怪

网友:
还是买BGA吧,有了金刚钻,不怕瓷器活

网友(2009-12-10):
用风枪吹。确实成功率不高的。多高的技术都一样的。

干什么都要专用的工具。

网友:
我们也有时会做南北桥空焊,工具很简单,助焊膏,风筒,就这两样.每次在芯片四周涂上助焊膏,风筒在下面先用中档温度预热,等两分钟差不多了,就开大档加热.等看到芯片周围的助焊膏在冒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用一把镊子轻轻的触碰芯片的一边,看芯片动一下就差不多了,记住千万要轻轻碰一下啊,有一点重的话就OVER了

网友:
用好点的风筒在下面吹成功率应该高一点,如果吹上面容易挂桥,8205做南北桥估计够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助焊剂,用土炮在板子背面吹!

网友:
总结一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
还是用BGA会比较好,而且成功率都在80%以上吧!(不出意外的话)

网友:
LS的技术比较到家。。。

网友:
用风枪加焊SB、NB以前我也干过,成功率不高,不多久就回来了。板大了,受热不均匀,温度和时间都难掌握,用它加焊N卡的GPU倒是成功率比较高。什么工具干什么事,天经地义,所以我也在计划买BGA焊台。

网友:
俺们自制的炉子,用松香水,成功率只有50%,哎,穷啊

网友:
你这个最好上下加热  下面用一个大风统  上面用850疯抢  成功率高

网友:
有钱用BGA ,没钱就DIY !

网友:
买BGA吧,用风枪桥很容易挂,实在没银子让同行给做BGA,也不是很贵,总比风枪吹老挂桥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