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09-11-04):
今天接到一块华擎的462主板,是SIS的芯片组。开始故障是不触发,之后更换了  ATTP1 之后触发正常,但是上CPU跑码C0-C1-C3就自动断电了,再触发就不行了,必须把电源插头取下,再插上去再能触发。 短接绿线强行通电还是一样的情况跑到C3就断电。 把CPU取下通电不断电,然后测内存供电2.5,上拉电压1。3。总线电压3.4   AD线打阻值全部正常。 然后再上CPU假负载通电,也不断电,测主供电有3.3V,这个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在1.6V左右的嘛,但是我上真CPU的时候在通电瞬间测的主供电是正常的1.6V,之后我另外换了CPU,开始几次点亮了,但是在硬件检测的时候就卡住了,重复几次都是一样,把CMOS清了下还是一样。再重启的时候竞然又跟以前那个CPU的情况一样跑到C3就断电,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
打CPU供电下管的D极,装假负载的时候是30多阻值,装上真CPU的时候阻值只有2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我遇到过一块版,到内存重启,换了内存就过了.

网友:
我前天遇到过一块精英不过内存就反复重启,但这块是自动关机,就不会再开机了,要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去再能通电。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看看U温度是不是过高了啊。

网友:
U温度正常。。。。。。。。

网友(2010-02-08):
很可能是内存问题或电源与主板接触不好

网友:
感觉是主板有短路 AIX电源自动保护????

网友:
内存没上好或者显卡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