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rc4107ma主板,会发出高频的吱声。

楼主(2009-11-04):
手上有一块foxconn rc4107ma主板,会发出高频的吱声。估计应该是电感发出的,电源部份的电容和电感发热严重,换过电容无效。
测了复位和PG不正常,
核心1.33V
时钟0.38,0.4
vtt 1.2V
复位 0.42V
PG 0.03V
大家帮我诊断诊断啊。

网友:
你更换CPU PWM 芯片试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版,结果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后不响了

网友:
它的PWM用的是ISL 6566,我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拆了它上电试,发现除了核心没有电压,别的好像都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判断就是PWM的问题啊?

网友:
你只有换上去再试才知道~

网友:
检查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先加焊试试,实在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没有用,现在在等芯片

网友:
会不会哪里漏电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