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现4A的大电流,电压降到1点多V,可能在那出问题

楼主(2009-11-04):
请问出现4A的大电流,电压降到1点多V,可能在那出问题,今天修了一块方正的板,精英产的,本来是3V产生电路对地短路,加电后发现H8有问题,换完H8后,3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00多,通电后,电压降到1点多V电流升到了4A多,说明还有地方对地短路,请问那些地方可能会出到这样的大电流

网友:
主板有短路,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看阻值是否有导异常!

网友:
个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只有3.3V的电感只有一百多,还有一个电感是在1。2V产生电路的电感,只有30多,1。2V是给北桥的电,但这个是在待机下就出现4A的大电流。怎么查

网友:
哪儿烫手拆哪儿,拆到最后换北桥

网友:
都摸过了。。没有烫手的。。。。在说3。3V对地值才100多也不正常。。。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100多的阻值不应该产生那么大的电流,是不是系统单元芯片功能紊乱?换一个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拆3.3v的对地二极管,滤波电容。

网友:
保护隔离查过没有。

网友:
保护隔离查什么?本来就是短路的,如果没有主供电才应该查它

网友:
你应该查连接主供电的所有元器件,用连接线跳过隔离管后加电压试试。

网友:
如果是待机大电流,但是阻值不是很低,应该是短路吥严重,看看3B电压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是LDO短路或者损坏。。。是不会发烫的。。。或者电压加的不够大。。偶曾经电击过。。LDO发烫,后来是网卡发烫,再后来南桥挂了。。拆了南桥。。吥短路了。。

网友:
我会这样处理,先将3.3V电感断开,看是负载还是产生电压电路短路,然后用电击法.那个发热拆那个.

网友:
今天我这样做了。。。一想到会有这样大的电流,我就觉得不对。。。电感的对地阻值也不对。。但电感是在MAX1999后面。。。在怎么样如果那么大的电流,我想MAX1999早就冒烟了,所以想了一下。会出现那么大的电流我想主要是在保隔上。但保隔只有一个场管,我测过。。这个场管是好的。对地的值也正常,在想了一下,保隔的电主要去了个个芯片的高管。。我就一个个的杳过去,没有一个场管是对地通的。。到后来,在一查1999的3。3V的高管时。发现高管对地只有80多,就觉得不对。换上了高管,接上电。。。问题还是没有解觉。在测时。。低管也通了。。。刚刚还不会呢。。。怎么会出现这样。。。后来在把低管也换了上去。。这下对地阻值400多。。正常了。。。在一测3。3V电感。。也是短了。。我就断开了电感。。发现是前级。。。想了一下。。可能是芯片1999坏了。因为前面也没几个东西。把1999拿了下来。。不对地了。。。换上了一个好的。。接上电。。怪了。无待机电流。说明没工作。看了一下1999供电正常,就想到了开起信号。查了一下3脚ON3开启信号。。没压,不对了。。没电压那就一定不工作。。找到了LOD,LOD的IN+与IN-都有了。。但就是没有输出高电平。就换了一个。,,,接上电。。待机有了。。0。2。。正常。。开机。。OK。。。。。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祝贺你成功,但有两个疑问:1.主供电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一个,你是怎么一个个查过去,居然查出3.3v的上管不对?2.LOD是什么?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我也不明白LOD 是啥意思,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是一个比较器,3。3V是产生要它输出一个高电平的开启信号。才能开。。。它的IN+来自于保隔的16V经电阻分压后得2V。IN—来自己于1999芯片自己产生的一个5V经电阻分压后给了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