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电开机的疑惑

楼主(2009-11-04):
在维修主板时,有时会碰到一通电就开机的板子。
请问这属于BIOS设置不对 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设置,自动开机只要能正常关机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
两种问题都有,上次我一个板也是那样,我顺着绿线跑到一个1117上,换了一个后好了。BIOS中设定的加电自动开机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处理时最好先BIOS,后硬件。

网友:
INTEL的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在排除BIOS的原因后,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不过这没什么关系。

网友:
d通电开机,一般是设置问题,,    在电源那里有个选项,,,改成  alway on  好像拼错了,,,,...pow里面的子选项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机器,通电开机.但不跑码.怎么设置BIOS

网友:
BIOS和主板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开机就加电。别的正常。 不知道从何下手,高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