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PFC电路对电源的输出功率和电费有影响么?

楼主(2009-11-04):
大概查了下资料,说是PFC电路仅仅是提高功率因数,而不是提高电源的效率,根据这些资料,我的理解如下:

PFC电路的存在,仅仅是对供电部门有利,所以电脑电源被强迫增加PFC电路,以达到某种认证,而对电源本身的效率毫无用处,也不会让你
因为使用了装有PFC电路的电源而节省电费.对提高电脑电源的输出功率也毫无益处,如果一个没有PFC电路的电源原本最大能输出300W的功率,
加装PFC电路后绝不会多增加那怕1W的输出功率,反而会因为PFC电路本身的损耗会减少一点点输出功率

这样的理解对吗?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两个电脑电源,在大负载情况下会有异响,经过千辛万苦的检查,终于发现异常响声来自PFC电感:如果把PFC电感短路掉,
额定230W的电源即使加到300W(电源输入端测量的交流输入功率)也不会有异响,而如果正常使用PFC电感,最多加到270W就会有明显异响,
另一个世纪之星的风云400(额定300W,最高400W)更惨,最多加到200W有会有异常响声了,而短接掉PFC线圈后,同样加到280多瓦也没有
异响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电源的PFC电感直接短路掉算了(应该是电感本身有问题,其他使用PFC电感的电源不全是这样的)
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你说的有PFC电感,是被动式PFC,的确如你所说宁肯去掉不用。

“额定230W的电源即使加到300W(电源输入端测量的交流输入功率)也不会有异响”,一般ATX电源的转换率都在60-70 PIUS 之间;主动式PFC电源有达到或超过80 PIUS 的。也就是电源输入端测量的交流输入功率300W,额定只有240W或以上。

网友:
被动式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对电费的产生有影响,功率因数低,无功功率比有功功率所占的比重大,电力部门送来的电能没有充分利用,输入电器的电流有增加,相对一台机器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整个电力系统来说那浪费惊人,不轻言取消电器的(PFC电路)。

网友:
PFC电路主要功能是对谐波校正,对电费完全没有影响,我们计量都是有功电表,无功是不计的。实际上功率因数在0.9比较合适,如果是1就会引起谐振。无功是用来建立磁场的,比如变压器,电动机这些都是要无功的。无功损耗只在电网上,而不在用户的电表中。

网友:
楼主那是被动式的PFC电路。 电感,其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让通过的电流不会突变。这样就消除了后端功率变化时产生的谐波,同时还可以因为电流的连续性,所以输入的交流电在电压为波节点时(0V)也可以向后端输出功率,这样提高电能的利用率。(因为整流桥的关系,所以正常输出的电流应该是断续的,只有高于1V的时候才会有电流输出)

不过如版主所说,这个PFC电路是为电力公司所设计的。没有PFC电路对后端的器件没有多大的影响,同时不会影响电费的计费,毕竟电表计量的是你实际所使用功率。用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的话,去掉一个PFC电感,还会降低初级的输入电阻,减少功率的消耗。但是虽然如此但是还是不推荐楼主直接短接,对供电局不利就不多说了,但是这个谐波对家里别的电器造成影响就很不好了。。。因为我是无法对他做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所以这个只是个人观点。

楼主的这个现象很可能是,PFC线圈太小,很容易饱和(意思就是说所存储的能量不够),所以导致在功率突变的时候,后端器件要大电流,但是因为这个电感的存在,所以瞬间不能输出大电流。(正常的开关电源在设计时会避免这样的情况,但是杂牌的就不敢说了)导致功率不足。建议楼主换一个体积稍微大点,线圈匝数比较多的PFC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