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宽屏,开机画面一直在闪烁。已解决

楼主(2009-11-04):
角落上背光一直在闪,闪啊闪的就黑屏了,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网友:
具体的办法:  1.拆开拔掉一组灯管供电   看现象 (这里的现象就不多说了)应该会推理的:
              2.再拔掉另一组灯管    看现象
              3.把亮一下就灭了的那组供电插到不亮的那组供电上 看
        4. 两组灯管都是亮一下就灭了的话   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如果其中有一组灯管上电没反应一直黑的话,就是那组灯管的问题,一般两组灯管都直接换掉。。。  6元1根灯管(17或19或22都一样)    谁要 要的话  联系我。。    高压板28 要的联系 本人
13835984056    QQ:408704509

网友:
呵呵。。。二楼的介意不错。。。。。。。。

网友:
是灯管坏了,换掉就好了。已解决

网友:
现在灯管哪有6元一根啊. 都是1元一根的. 淘宝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