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04):
DPK8600E的打印机 一开机, 不工作,控制面板 的 电源灯 是常亮, 但是 “联机 / 缺纸”两个灯 就一直在闪。 打印头 也无法复位。 纸也不能进
是什么问题?
控制面板

网友:
报警了,打印头可能性最大,要是打印头没问题,就麻烦了,查电源板。

网友:
一般無法自檢復位,面版全亮全閃報錯主板問題較多但先排除機械問題如字車有阻力上油,查步進馬達是否正常,列印頭與排線接觸是否良好等,主板的話先,測主板+34對地是否短路, 測馬達驅動ic是否正常等…在往下查 先查供電問題在查信號…..

网友:
故障查出来了,是程序坏了,换了一个8400的程序芯片机子工作正常.不知8600的程序数据那里有下载.能写个8600的数据这机子就太完美了

网友:
程序片能写,但要找读取位元跟容量一样的芯片,有的只能写一次,有的紫外线抹除可重复烧写,这个我有在修

网友:
你有程序吗?那芯片能重写程序.兄弟那程序能给我用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