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能保存怎么装系统???求解?

楼主(2009-11-04):
今天上门维修,客户家是联想的品牌机,是Phoenix BIOS的,第一启动项是软驱,设置光盘启动后,按f10报警,不能保存,有什么办法可以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开机出现LOGO画面时点击F12键, 然后选择CDROM启动就可以设置光驱启动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再说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f10 不会出现选Y选能N的画面,按f10就报警一次,这难道也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f10就报警,没有选择的画面,难道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品牌机子,就是毛病多呀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机出现LOGO画面时点击F12键, 然后选择CDROM启动就可以设置光驱启动了
再不行,把硬盘拿到另一台机,用GHOST版系统!

网友:
开机  F12  选CD

网友:
按f12的键还是第一次听说啊,马上回去试试

网友:
决对没问题的办法就是拿下硬盘上别的机器上去装!!

网友:
出现自检后,按F8这个键,也有启动的驱动器选择菜单。

网友:
如果能够进系统还可以,用U盘拷一个ghost的镜像文件和一个一键恢复的软件到非系统盘里(两个要放在同一个非中文的根目录下)就可以ghost了。

网友:
F12 就可以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都有开机f10,或者f12或者f11启动项选择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吧硬盘拆到别的及其安装ghost版系统,文件拷贝完成后再装回去,让他进行释放.

网友:
联想的机一般都有一键还原键的,试找下有没有。

网友:
1:清掉BIOS设置,还原默认设置
2:量电池有没有电,BIOS跳针有没有电,电池座有没有氧化,挂一下。
3:开机出现LOGO画面时点击F12键, 然后选择CDROM启动就可以设置光驱启动了
4: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硬盘拆到别的机子安装ghost版系统,文件拷贝完成后再装回原机,就能自动装完系统.
5:以上步骤起码能帮你把系统搞定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F10坏了 不要用快捷键 到最后一项选择保存 看看 Save Settings and Exit 或者SAVE to CMOS and Exit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