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焊接工作中的同电位防静电措施

楼主(2009-11-04):
电烙铁焊接工作中的同电位防静电措施
在使用电烙铁焊接电路板的时候,对防止静电击穿电子元件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因此对于专业的修理工作者要求使用防静电电烙铁;对于业余爱好者要求焊接时把电烙铁的电源切断。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在焊接电路板上的一个焊点的时候采用切断电源的方法还可以,如果焊接主板上的有很多焊点的电子元件使用切断电源的方法就力不从心了。
针对上述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自己摸索到一个同电位防静电的方法,现在把它介绍给朋友们。
用一根直径约一毫米的铜丝在电烙铁的不锈钢管根部绕两圈,铜丝两端拧在一起,铜丝的一个头比另一个头留的长3毫米以备后用。取一个8分之一瓦100K的电阻,将电阻的一端绕在前边留的长的铜丝头上,电阻的另一端用铝箔胶带包在电烙铁的手柄上。制作OK请见下图。

在焊接主板的时候电烙铁的电位与主板上的电位不一样高才有可能击穿主板上的电子元件。现在我们使用已经改造过的电烙铁焊接主板的时候,把电烙铁拿在手里,因为我们接触到铝箔我们身体的电位就与电烙铁的电位相同了;我们拿主板的时候先接触主板的地线部分,主板与我们的身体、电烙铁都在同一个电位上。这时候我们用电烙铁焊接主板上的电子元件绝对不会发生击穿电子元件的事故。
有的朋友可能会害怕电烙铁漏电的时候产生人身伤害,请您放心使用,那个电阻的作用就是即连接了人体与电烙铁的电位又作为人体的安全保护。我亲自试验一只手接触交流电源的零线,一只手拿这个100K的电阻接触相线,身体没有一点点触电的感觉。这个电阻的保护作用与测电笔里面的那个电阻的保护作用是完全相同的,测电笔里面的那个电阻也是100K的。

网友:
学习了,图呢,我也想做个

网友:
专业维修主板之类的,为了可靠、安全,还是搞个防静电焊台,变压器隔离的,比如936之类,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啊呀。。看不到图的说。。。不过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哎~~~~回家弄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