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14针电平高低

楼主(2009-11-04):
开机三极管C极直接接在电源插座14针,E极接地,B极电压为高点平,导通时为什么电源插座14针被接低,变为低电平,电源插座14针开始接电就是高电平吗

网友:
最开始14脚是高电平的,B接高电平后,三极管导通将C极拉低即(电源14脚),不理解三极管多看看书,这里用做开关管使很简单了已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通时为什么电源插座14针被接地

网友:
三极管当作开关管用,三极管导通时,CE间电压只有0。3V左右,C接地了,这个0。3太小所以C也相当于接地了,顾14脚成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