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I-X保存COMS后再重启就走码C4

楼主(2009-11-04):
一块华硕P5VDI-X
保存COMS后再重启就走码C4
内存供电正常  北桥的供电也有  CPU用P43.0
不保存COMS时 有时也会出现C4
压过CPU座和北桥  没发现虚焊
大家说  是从COMS电路查起还是先刷BIOS呢?

网友:
北桥接触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压过桥 也换过内存

网友:
显卡换过吗?我前几天遇到一例的

网友:
BIOS或者内存问题,有的板挑内存。

网友:
检查SMBUS总线和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