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插上电源直接开机维修手记

楼主(2009-11-04):
妖魔横行:Dell 640m笔记本,客户送修时开机报错,提示按F5自检。键盘不能用,所以无法继续操作。报价后拆机发现机器曾进过水,键盘下面的电路板有明显的发霉现象。于是跟客户沟通,要求换键盘,然后修电路,加了点费用。开始动手修,把板子拆开烘烤去霉后,用外接键盘开机,能进系统。原来的键盘在多次几次后也能进系统,但无法键盘无任何反应,触摸板也不能用,上电机器自动开机。
  降妖斩魔:键盘与触摸板都不能用首先查键盘接口处的每条数据线对地阻值与电压。发现此机被同行修过,接口上的排容全被拔除了。但阻值与电压都正常。由于触摸板也不能用开始怀疑5004,正好手头有这个图,对照图查各组供电均正常,由于能开机,这个芯片下还挂着BIOS,供电异常也基本没太可能。所以怀疑这个苦芯片是不是键盘部分功能损坏。由于这个芯片是内部有程序的,一度限入无助之中,后来想反正要换键盘,就先买个键盘试一下再说,一试发现新键盘能用。于是把机子设备全挂上,因BIOS电池已无电量换了一个新的。大电池也装上了(大电池已经无电了),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触摸板还是不能用。后发现BIos设置不能保存,于是先修BIOS供电部分。查得此部分电路到供电限流电阻端断线,在电路板根本看不出来,只有跑线才能测出来,估计从内层走的线,只好飞机供电。之后测试电压正常。BIOS信息可保存,自动开机问题也解决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由于成本的问题,决定放弃维修触摸板,跟客户一沟通,由于进水机客户也没有太计较,后干脆连触摸板排线也不插装好机器。

网友:
太浑浊,看不清深浅

网友:
厉害。。能排除万险。。修得正果。。表示祝贺和敬仰。。但愿当俺遇到这么台倒霉机器能化险为夷。。

网友:
楼主高人啊,我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