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敏电视卡故障

楼主(2009-11-04):
天敏电视卡,用着用着,就会画面停滞,但是声音哩正常运行~!不能控制开关,除非强制启动,才行,各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也用着天敏的,有时转台,转着转着就花屏(不是显卡花屏),定住不能动,非得关机重启才行,不过很少发生。

网友:
是啊,不知是什么原因了!重装了系统也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是不是没装好,我一个同学的电脑装了电视卡又装了视频头,他的是先装视频再装电视卡,过后就电视不能用,再怎么装都不行,而且视频也不能用了,后反过来装就行了

网友(2012-01-10):
今天收了一个天敏的电视卡   就是不知怎么用
直接插入PCI开机认不到硬件  不知是不是坏的
哪位来说说这东西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