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威P29G主板全板无时钟复位修复一例

楼主(2009-11-04):
今天修复一块精威P29G主板,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昨天一客户送来此板。上CPU假负载,检测CPU主供电正常,两个时钟一个为0.75V另一个是0V、复位、PG都无。
时钟芯片型号为 ICS953002dflf 跑线发现时钟IC为CPU提供时钟的两个引脚,一只输出1.2V另一只输出为零,由于当时没找到此时钟IC的PDF 大概的测试了下外围电容的电压,基本正常。于是判断时钟IC损坏,好不容易找到同型号的IC换上,加电测试故障依然。。。。断续搜此IC的PDF 半天后再一国外网站上找到了。如下

测量各供电均正常 测量9脚VttPWR_GD/PD# 电压为零,此脚是3.3V通过一小电阻送过来的,测量电阻一端为3.3V另一脚是0V,好嘛,原来是这家伙捣的蛋啊,更换后时钟复位PG全都来了。加电后随听到“滴”一声,钱到手了!^_^

网友:
我认为这个9脚是个输出脚!

网友:
9脚是输入脚,用来检测电源好信号的,如果没有的话时钟不工作

网友:
VTTPWR_GD/由南桥发给时钟,楼算是修到好修的了,如果这个信号没有,就有的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 的确是个输入的 我也是电阻坏了

网友:
奇怪?这块板子是由橙色3.3V直接通一电阻送过来的!

网友:
一般的板会通过两个三极管转换而来,要有高电平(VTTPG),供电,时钟IC才能正常工作,发出各路时钟信号

网友:
我曾用飞线方法解决过

网友:
不错的维修一例,比较深入.

网友(2010-01-20):
VTT-PWRGD#为PG信号,由ATX电源8脚发出,

网友:
分析透彻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