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1550V通电一闪一闪维修

楼主(2009-11-04):
NEC1550V通电一闪一闪维修,测5V正常,12V偏高到14V。
接假负,电压稳定如山,是不是高压板或者是驱动板坏了呢,先换高压板,没反映。驱动板没得换,那就用另一个电源改个5V给驱动板用,哈。。,控制正常。
再把高压板接回,显示OK。此时是两个电源在工作,不用多想,那就是电源坏了。
修电源,分析一下电路,只有C118,C119,R124会引起这种故障,后测出C118容量下降了100多微法,换了就OK
就是2图的那个红色电容

网友:
呵呵。。。这种小毛病最不好弄了。。。。。。。。

网友: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们这样的水平。努力中,,,

网友:
通电一闪一闪维修,,是一亮一灭吗?

这种多为电源板有问题。。

LZ你的假负是什么?

网友:
最喜欢修换电容的机器了,一闪一闪一般是电源带不起负载了,负载短路也会有这现象

网友:
灯管坏了吧   底有点编色了

网友:
楼主用的电容表?测的那么准

网友:
所以说做维修的还是非常有必要买一把电容表

网友:
电容表贵不?

网友:
电容表没多大意义吧,鼓包的电容,肯定要换掉,不鼓包的,一百个里边也未必有一两个坏的。电容的容量偏差本来就很大的

网友:
我现在是很晕,也是这样的现象,电容全换都没用

网友:
有的电容不鼓包容量下降,还真不好查,我一般用示波器测,呵呵。

网友:
是低压12V不好,换新

网友:
不是12V不好 , 是5V不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