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6L040 C区报错

楼主(2009-11-04):
硬盘接手时已经不能进A区了,进C区看固件区表面检测和固件区结构检测发现报红,像这样的点修,本人修硬盘时间不是很长,望高手指点下.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
那位有6L040   C区好的固件啊,望能上传,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6E040的盘,那位有这盘的C区固件,跪求固件.

网友:
今天找到了一份C区的固件,但不能刷进去,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C区的固件我没有写过
一般这类C区严重错误的盘,修复难度相当大

网友:
这样的盘能修好的应该机会不大了..磁头写测试还能过吗?
能过就在先备份下再到数据库找个写吧.校验码一样的一般都能写.
但是全写能写好MT的盘机会不大,所以建议LZ不要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