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D915GLVG 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05):
intel 原装版 拿到手时 IO 已经被前修拆走 网上咨询 都不知道 貌似是LPC47MXXX系列   这可有点茫然 但想想 intel 的IO 很多有通用性 不妨试试看 于是先用47M192代换上去 上电即触发 IO很烫手
看来不行 再找了一个pc87372 (貌似和M182完全相同) 换上 触发正常 无cpu电压 我用的cpu是 赛扬D 3.06G 512K的那种U 我首先想到换个u试试 于是换了个u  PD 3.0G(正好有顾客修版自带u)
上电 有cpu电压了 但不跑代码 发现 u座中有根针弯曲 调正后跑马 上了几条内存 都档E9 心想这是bios通病吧 准备拆下bios 刷新  在我吹到中途时 我发现cmos跳针没插上 于是停下了热风(凡事皆有可能 不要冒然从事) 插上cmos跳针 ^_^ 果然跳过E9了 显示器也亮了 看来 cmos电路也会导致E9这类代码

有个悬疑一直思考中 我手上修版用的测试U ---CD 3.06G 上intel 915板 我试了好几块不同型号的 都不出供电 而上其他牌子915都正常 这让我非常纳闷
难道我这个制程新 而intel 915的设计不兼容 (CD 3.06G 512K 这种是赛扬D快下场的时候才出的)

网友:
两者可替换的吗?没试过,学习了,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板子会试试的

网友:
不知道 IO原型号是什么 我随便换的 纯粹运气

网友:
我在论坛上查到过 有2者是可以代换的 引脚一样的

网友:
正常都是机以换的。。除非是板不认。。

网友:
LPC47M172=pc87372
但你这块板用的应该是LPC47M182

网友:
修到过这种问题
是个什么    bios  config   跳线问题
与其它板bios跳线有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