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晶好暗

楼主(2009-11-05):
求助 一杂牌19"液晶好暗,初步疑为 液晶灯管部分不行但拆开后发现灯管是打横的,但我的是右侧有部分比其他的地方亮一点,已经确定液晶屏没事,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求助

网友:
换灯管吧,应该是灯管问题,或者先找一块好的高压板点亮试一下

网友:
灯管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建议你修液晶要有一天点屏套件,那样判断问题简单多了。

网友:
灯管老化以后亮度下降,还会骗色

网友:
用灯管测试一下高压板,再用测灯管的试试屏的灯管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高压 灯管了 找吧 带换

网友:
我遇到类似问题,15’杂牌换灯管和高压板,不盖液晶屏的背板没问题,一盖紧就暗的厉害,松开又好,怀疑灯对地放电,加透明胶带,无效,手碰胶带处也会变暗,弄了一天 还是没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灯的一端是和灯架焊在一起的

网友:
换灯管,要一起换掉。

网友:
换吧,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换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压不够也会一头亮度高,还是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确定了再换灯管,顺便问一下“灯管是打横的”,打横是什么意思?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

网友:
不一定是灯管的事,楼主说灯管一端亮,所以可能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在你确定高压板没有坏的情况下,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已解决了,换灯管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