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常见的故障维修过程及故障探讨

楼主(2009-11-05):
技嘉GA-8LD533的板子,无AGP插槽的845GL的板子,故障现象为不过内存c1。查内存供电管烧坏,换了管子,插上诊断卡,机器跑码从c1到26到FF,本以为故障解决了,这时发现代码到ff后,又跳到D3。按常规思路以为是内存问题,再查内存供电,正常2.5V,负载电压1.25V也正常,难道是桥的问题?换上打阻卡,打阻值一切正常,晕了。又去查U的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没思路了,上网乱逛,忽然发现一几年前的贴子,上面说此D3不是内存故障,是休眠状态的代码,查一下南桥与PCI插槽之间的RN59排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检查了一下,发现排阻12 78脚阻值偏低,没说的,换了,再上U,插上内存、诊断卡,跑码正常,亮机。至此故障解决!!回头想想,award bios故障代码的内存不过是C开头的,D3是无意义,ami的bios才是D开头的代码,此D3非彼D3啊!!抱着学习研究的想法,我跑了一下这个排阻的线路,发现1 3 5 7脚是公共端接3.3V供电,另一边进南桥,一兄弟发来此板电路图,查2 4 6 8脚接南桥脚的定义分别为agpbusy#、ssumxsel#、cpuref#、thermtrip#。agpbusy#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AGP总线忙,百度了一下,只查到thermtrip#是技嘉板子上的温度保护电路的信号,会在cpu温度过高的时候切断电源,由于测试时是12 78脚阻值偏低,就试着把2 8脚分别对地短路测试,先把8脚连一根线到附近的螺丝孔,上电,一切正常亮机,看来不是它的问题,再试同样的操作对2脚,故障重现,诊断卡跑FF后跳变到D3,看来就是这个agpbusy#信号捣乱。去掉连线,上电测试2 4 6 8脚电压分别为3.3v 、0v、 0v 、3.3v,此排阻应为一信号上拉电阻,我结合agpbusy#的字面意思大概分析了一下,应该是些排阻的阻值变低,使信号达不到相应的值,导致系统把显示信号转入AGP输出,由于此主板没有AGP插槽,使系统进入了待机模式,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手大侠们一起分析一下!!还有就是ssumxsel#和cpuref#,一直查不到什么意思,请高手们解释一下!!

网友:
昨晚有点晕了,刚又把图重新看了一遍,发现自己的分析几处疏漏错误之处:首先RN59第8脚的信号看岔了一个位,不应该是thermtrip#,而是thrm#,此信号由南桥发出,进入I/O 8712f的109脚,查了8712的定义,是parallel port data ,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并口数据,有点不太理解了,反正它不是关键,放在一边先。另外仔细查了一下PDF,发现排阻RN59第2脚这个agpbusy#,与之相连的还有一个F_pannel中的GN+针,此针在主板上被省略了,电路图里的说明就一个Green_button,我不知道此针的具体作用,电路图里没有,下载了主板说明书也没有,自己猜想从字面上分析应该就是省电模式的一个按钮,此针与GN-针(接地)短接时,电压被拉低,系统进入待机的省电模式,诊断卡代码跳到D3,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你这个故障真的很少见了,能否把此板的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大家来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查得很仔细,搞维修,不但知其然还要知所以然.会比单纯把板修好就罢手要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
没有高手出来分析一下?此故障为极不常见的故障,诊断卡代码会误导一般人的思路,往内存方面去想,各位大侠菜鸟在维修时要注意一下……

网友(2010-02-01):
你量下AGPBUSY待机和开机后 正常板子的电压时多少

网友:
你QQ多少 加了详细交流   39444072

网友:
LZ   你已经讲到这份上了    还有谁有意义    你这个问题要去找研发的解释解释   本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