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晶振的好坏(转)

楼主(2009-11-05):
1.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位,红表笔分正、负直接测量,好的为无穷大1.(在路测量1000
以上为正常)
2.        对地打阻值,二级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分别接晶振两脚在300-800为正常
3.        电压值发判断好坏:直流电压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点击晶振两脚,晶振两脚有压差。

AMD:SOCKET7、462、754、 (939、940AMD高端64位CPU)
INTER:478、775、423、370

    主板常用电子元件识别和测量
电容:C、TC、EC、CT、BC判断好坏:不在路测量有蜂鸣时,说明已坏,漏液较深;
电阻:单电阻R。排电阻RN/RP
阻值的正负为15%,小于10欧姆的必须原值更换‘
保险:符号F(贴片式)/FS(贴片式)/PS(直插式)
      主板接口旁边比较多,万用便蜂鸣档,测响为好,不响则坏。(可以用导线相连)
电感:L/FB/H 外观颜色变异为坏,测试蜂鸣档位,测电感两端,响为好,有数值为坏;
二极管、三极管测量 蜂鸣档位 红表笔接正,黑标的接负,数值在300-800之间为好(硅管)褚管在200-300之间为好。
场馆测量:蜂鸣档位,红表笔点S极,黑表笔点D极,数值在300-800之间,其余为无穷大就为好。
主板电源接口
供电说明
1.        橙线:3.3V供电 北桥、南桥、内存、I/O、声卡芯片、网卡芯片
2.        红线:5V供电 电源芯片、I/O、门电路、风扇接口、南桥、温控芯片、ISZ槽、PCI、AGP、声卡芯片、网卡芯片
3.        紫线:5V供电 主板开机触发电路所有供电、均有15V共给(开机前就有供电)
判断电源接口的好坏 对地打阻值不低于100为好,(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一般在300-600之间无穷大;

网友:
我认为最好是用示波器去测量,最准确。

网友:
我现在是用频率计量测,起振没有,频率值,都知道了,那个快捷啊,爽

网友:
用波波测。

网友:
楼上的,你用的是什么频率计啊,给我说说,我也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