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的接线测量方法??

楼主(2009-11-05):
我是新手 还没有用过直流稳压电源  准备买个直流稳压电源;;知道他的一些作用;;就是不知道测量的线从哪里接出来;;要注意些什么??
  借我们基地的图片求大家指点下:     这最下面的3个孔  有分正  地  还有一个孔不清楚做什么的;;
  请问下师傅们 我们测电压和电流的时候应该把线接在那个位置  ??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测量的意思! 此图接口红色为正端输出, 黑色为负端, 绿色为地端. 平时只用单电源的情况下, 把黑绿两端接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测试电压的时候接在红色孔里;;电流他也会一起显示出来吗?  还有把黑孔和绿孔连一起;;就是说可以把它们短接吗?
  ····

网友:
好帖还是要收藏,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