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片变形了

楼主(2009-11-05):
今天做了个845m的北桥,零点七的珠子,结果焊接的时候发现桥片变形了,郁闷呢正在寻找原因中,谁遇见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桥片变形?

网友:
桥片变形看到比较少暴了的看的多

网友:
你把芯片放在玻璃上看看,应是主板变形了吧

网友:
桥温度高会爆挂掉,一般是不会变形的,

网友:
我就是放在玻璃上看的,要是有图片就让你们看看了,真的,搞不明白,昨天焊了个945的升技大版变形了,板子变形了,郁闷~~~  图省事,没有严格的固定,固定好了就没事,结果失败,好歹也是个三温区

网友:
不可能吧,你是BGA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植株肯定是用风枪了,焊接要用bga了,好歹也是个三温区啊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经过多次的试验才成功!上次是个笔记本945pm的北桥。它变形了。风枪植球比较容易变形。先用bga返修台焊接上。之后观察哪个地方翘起较高。用2枚5角的硬币对称的压在翘曲的芯片上。哪个位置翘曲相对较高再在5角的硬币上放一枚1角的硬币。再次加热。等芯片可以移动的时候。小心的推动几下芯片就好啦,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上好多人好像没有见过桥变形。真是少见多怪。尤其是核心较小。外围电路面积较大的桥。很容易变形。真的没有见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