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不响

楼主(2009-11-05):
本人修到一台HP DV1000,喇叭没声音,插耳机有声音,拔耳机时,喇叭会有一秒钟左右的正常响声,功放芯片换了新的还是没用,15和17角有电压切换,22角也有高电平,喇叭接口有2.5V电压

网友:
看看22脚与11脚间的那个2极管 和电阻

网友:
查查功放的供电是否正常. 修过开机功放供电正常, 过几秒钟即跌为0电压!

网友:
刚才没看仔细, 楼主还是查查耳机接口的切换检测脚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耳机插口损坏或切换有问题。

网友:
我想应是插口有问题吧。插上耳机插口的弹片就弹起切断喇叭电路。拔了耳机弹片就接通喇叭电路。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各项供电 都正常呀 喇叭没问题吧

网友:
先檢查一下Q42的第2腳不接耳機時應該為高電位
所以D18兩邊都有5V
AMCVDD的電源供應就是正常給5V
一但接上耳機
JACK_DETECT#就變成低電位
D18的第一腳就沒有高電位了
AMCVDD的5V就會經由D18被拉LOW
一但AMCVDD被LOW放大器也就被關閉
因此音效由耳機輸出

网友:
耳机接口的切换检测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