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 花屏维修

楼主(2009-11-05):
今客户送修一台三星943NW显示器,开机显示没看出什么大问题,接VGA后,图片边缘有红色的点 密密麻麻的,拆开重新上了一遍,居然好了,考虑是不是屏线接触问题呀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啊,这活好干。呵呵

网友:
高频信号有一个肌肤效应,大家可以查一查。

网友(2010-01-10):
什么是肌肤效应啊  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同问上面问题
希望得到详细指点

网友:
这个也不是经常有的,收费如何?

网友:
集肤效应(skin effect)又叫趋肤效应,当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过,这种现象叫集肤效应。电流或电压以频率较高的电子在导体中传导时,会聚集于导体表层,而非平均分布于整个导体的截面积中。频率越高,趋肤效用越显著。
  因为当导线流过交变电流时,在导线内部将产生与电流方向相反的电动势。由于导线中心较导线表面的磁链大,在导线中心处产生的电动势就比在导线表面附近处产生的电动势大。这样作用的结果,电流在表面流动,中心则无电流,这种由导线本身电流产生之磁场使导线电流在表面流动。
   集肤效应是电磁学,涡流学(涡旋电流)的术语。这种现象是由通电铁磁性材料,靠近未通电的铁磁性材料,在未通电的铁磁性材料表面产生方向相反的磁场,有了磁场就会产生切割磁力线的电流,这个电流就是所谓的涡旋电流,这个现象就是集肤效应。
    集肤效应是在讯号线里最基本的失真作用过程之一,也有可能是最容意被忽略误解的,在传递高频讯号时有不连贯的现象。

网友:
把屏线搞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了吧

网友:
屏线的金手指脏了用橡皮擦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松了的可能性最大。。。。我也修过个显示器花屏拆开重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的金手指清洁一下,这种现象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