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用不了,拆下排容,不插键盘,鼠标就可以用!

楼主(2009-11-05):
量过1,4脚的对地都是相同的,贴片电感为好的!!接上鼠标,键盘是失灵的!!鼠标就不动,是不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是的,接口问题
     不过你可以用USB鼠标

网友:
你把脚弄错了吧,1脚是数据,5脚时针,4脚供电

网友:
那就把整个ps2拆下来,再焊个新的上去

网友:
你把脚弄错了吧,1脚是数据,5脚时针,4脚供电
引用 网友A:

我是量主板的反面的!!反面的脚是量1和4的对地!!接口是1和5

网友:
反面也应该是这样排列  4 2 1 3

网友:
反面也应该是这样排列  4 2 1 3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呵!!你买个基地的光盘看一下吧

网友:
如果脚位对地阻值/电压都正常,换下新PS2接口看下

网友:
我修的一块板子与你描述的现象一样,换了排阻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把PS2接口旁边的排容、帖片电容。全拆了就会好的,呵~

网友:
我家里的联想电脑也是这样,春节回家看看,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