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 CPU无复

楼主(2009-11-05):
CPU电压正常  没有电源好信号2.5V   没有CPU复位   换过北桥  刷过BIOS    没思路了  怎么修啊  各位  帮帮忙、、

网友:
2.5V的小管子上面有没输出? 小电感坏没 ?
南桥也引起整个问题

网友:
楼主是刚学维修的吧,还很多东西你都还没量,比各电压正常吗。时钟正常吗,IDE,PCI有RST吗?

网友:
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啊   2..5的小三极管没有电压输入  通到北桥,把北桥的通到2.5的线断掉。。有2.5   但没CPU复位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