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Q35主板BIOS

楼主(2009-11-05):
最近有一个朋友拿张DELL Q35主板过来   说是点不亮   查了各电压均正常  最后发现BIOS有被换过  找了一张差不多的DELL主板BIOS换上去有跑码 到网上也找不到相同BIOS

网友:
哪位仁兄手里有这种主板BIOS。。麻烦发下,,谢谢

网友:
请把主机型号给我。我找找。 是不是DELL 5150的机器啊?

网友:
好像我有,让学徒找去了。如果找到板子。拆下BIOS给你复制一份。

网友:
这个BIOS在DELL的官方网站有下载的,然后用软件分离出来就OK了。

DELL BIOS分离方法.rar

659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